电磁换向阀的响应时间---[请教]

楼主(2007-08-10):
请问,电磁换向阀的响应时间是多少?油压是2.5MPA,
给个大致的范围就行。
谢谢!

网友:

几十个毫秒

网友:

可以看看你选择产品的介绍

网友:

交流20ms,直流80ms

网友:

是什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