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同步,怎样处理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8-10):
各位大侠:

      我搞过一个系统:用四只液压缸均布间隔、并联、垂直驱动一个较长(约18M)的压板,压下后保压,

工作完毕升起(可停在任意位置)。系统其它方面没有发现什么不良,只是有一个问题比较头痛:下降过

 P

程中四缸不同步。我在四缸两端都加了调速阀,反复调整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只是停留在“能用”这个层面上

吧,我自己感觉真不理想。

      请各位大侠谈谈:怎样处理比较好?

网友:

把系统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这是我十年以前搞的系统,当时还不会CAD(手工画图),见笑了。不过,我在贴中讲的比较清楚,希望各位大侠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沉了?大虾们:赐教一下呗!

网友:

你这套东西应该作伺服系统才能保证同步啊!
但是既然你已经作成普通系统了,建议试一下这个办法不知管用不?用最粗和管道将四个缸的进油口联在一起,千万别加什么节流阀之类的东西,通径一定要大,目的是保证四个缸的油压一致,出口也用同样的办法并联在一起,然后再在这总的进出口加调速阀试试?如果你四个缸的负载相同的话,这种接法会让四个缸的压力完全相同,只能祝你好运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参与,您的意见很中肯。
过去一段时间,我用油缸两端的节流阀慢慢调整,基本可以维持同步。只是时间一长,由于磨损和泄漏造成四缸负载不同,又需进行调整,很讨厌。
从社区的帖子来看:四缸同步的确是个难题,做成伺服系统造价就上去了。我也曾用过同步阀,效果更差。国产的同步阀一点不好用,并且液阻很大。

欢迎各位大侠参与讨论。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系统,是驱动4只500T的千斤顶,系统压力28MPa(在一条直线上,也要求同步)试过两种办法都能满足使用要求.
       1、用三个分流集流阀,实现四缸同步,每个油缸的大腔上接一个单向节流阀进行微调。
     2、用一台电机同时驱动四只小排量同型号的定量柱塞泵,效果也还不错。
     我这套设备在几十米高空使用,安全可靠性是通过了多方认可的。

网友:

学习一下泥牛大侠的办法,我对低成本方案最感兴趣,有道理

楼主:

我这个系统油缸活塞杆是朝下(无杆腔在上面)的,用三个分流集流阀造价也挺高的(一个大约1000元左右)。在者,阻力也较大。

楼主:

还有高手说说想法?

网友:

同步本就是个"讨厌"的"牛皮癣"我看了就头痛!我们为成本考虑,我是不赞成用"舒服"这太破费了!我认为在保证每支缸的尺寸精度,是一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用一头节流就好了,没必要用两头吧!我希望有更好的方法!学习交流!

网友:

机加设备中,当精度要求不高时,多缸同步经常采用分流集流阀控制。相对还是经济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参与,再有好的办法,我们继续讨论。

网友:

(机加设备中,当精度要求不高时,多缸同步经常采用分流集流阀控制。相对还是经济的)
同意9楼意见,我曾经使用过分流集流阀控制,效果还不错。

楼主:

农龙大侠:
请教:你曾经使用过分流集流阀控制多缸同步,请问当时你是用了几个分流集流阀?有没有感觉阻力很大?

网友(2007-11-02):
最好用液压分配器

可以保证每个缸的进油量绝对相等

网友:
沈阳工业大学编的液压传动系统这本书的第二章有液压同步回路的介绍.

网友:
保持水平

这个系统主要作用是在保压的时候吧,同步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只要四只油缸布置的差不多,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的,还有如果要保持水平还可以采用,四个油缸可以一起控制,也可以单独控制微调,再配一个水平仪.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机械同步,四个缸机械联接,我就做过四个缸同步的,四缸机械刚性联接。有一种齿轮同步阀,据说同步精度很好,我设计时就想采用的,不过后来我没用。

网友:
国际领先水平的液压同步新技术

关于液压多缸同步的问题请查看下面的网页:http://www.china-hydraulic.com/sync

网友(2008-12-04):
买点钢铁,做个大同步轴吧

网友(2009-01-08):
同步分流

要是要求同步精度的话,最好用到同步分流马达,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有需要了解的联系我qq7253364

网友:
你那里能做到机械同步吗

网友(2009-04-04):
我这个系统油缸活塞杆是朝下(无杆腔在上面)的,用三个分流集流阀造价也挺高的(一个大约1000元左右)。在者,阻力也较大。
引用 网友A:

用同步马达可以解决,效果但造价更高。要1-2万

网友:
不同步主要是由各个缸的摩擦系数不同,管路通径,阀板设计等原因造成的
1.四只工作缸的前腔各加一只单向节流阀,前腔回路再加一只平衡阀
2.调整单只工作缸向前走动,记录系统压力表的数值,调节单缸的单向节流阀
3.依此类推,把四只缸调同一数值
4.调试一下,有误差调整工作缸低压端的节流阀
5.当然还是用伺服系统保持同步效果最好
详细交流Q:35157399

网友(2009-11-28):
4个油缸在低速情况下很难靠液压方式保证同步,应该与机械同步结合。

网友:
有可能的话可以增加两根以上足够强壮的导向柱。我曾经搞过机床设计,在有同步需求,被驱动部件是一个整体的条件下,一般采用增加导向的方法来达到目的。缺点是制造和装配精度要求高。

网友:
黄石锻压机械厂可以生产5200吨的四缸同步折弯机,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就是价格不菲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A:

    你真牛X,三个分流阀的方案也能想的出来。分流同步阀的精度在3%-5%之间,误差本来就很大,你用这么多阀,就不怕累积误差大?你这种长行程的,只能用同步缸或者柱塞式同步马达或者比例阀,造价非常高。

网友B(2012-02-10):
沉寂了好多年的话题被我翻出来了。

网友(2012-08-02):
引用 网友B:
沉寂了好多年的话题被我翻出来了。

握个爪,也被我找出来了

网友:
同步阀就能够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