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计算体积或重量---请教

楼主(2007-08-10):
请教一下高手们UG如何计算体积或重量,谢谢各位啊

网友:

:-),会用proe proe 一个质量属性就出来了,ug不会用,帮lz顶一下!

楼主:

谢谢哦,PRO/E刚接触不太会,不过我会去看看的

网友(2007-09-10):

先进入建模模块
然后选中要分析的对象
analysis-->mass properties-->点击弹出的工具栏的"!'
就会出现模块的参数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在建模状态下 选择 分析-高级质量属性-高级质量管理 然后选择“工作部件或者选定的部件”里面有你想要的所有东东,包括质心体积等等。

网友(2008-06-12):
这关系到一个密度问题,我家里没装软件,我就说个大概吧:
好像在编辑里面有一个设置密度的,自己找找,设置密度前要先选中需分析重量的实体,
然后再在分析菜单下的分析物体的质量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25):
工具----材料属性----由库选取,赋予实体即可

网友(2010-03-12):
请教:UG在计算重量时是否可以旋转生成,旋转生成的物体中间空的,想得到实体,计算重量是否准确?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1-10-11):
在UG里建模绘图,要么在刚开始在要首选项工具栏----建模里设置好你所要绘的产品的密度值,再一个就是你把产品绘好了,在编辑工具栏----特征----实体密度里编缉好产品密度,再选上你所绘的产品确认,这样你计算的重量就不会错.但往往我们绘图是都不会去先设置好产品密度再绘产品,而绘好产品在去首选项工具栏----建模里设置好你所要绘的产品的密度值.就这样去计算产品重量,这样就错了,而这时你去编辑工具栏----特征----实体密度里一看,是你所要的密度.这时对于刚学者来说就摸不着头脑了.而这时你要在编辑工具栏----特征----实体密度再确认一次你所绘的产品,就不会出错了.其实这样UG也太不方便了,可能在二次开发里能设置好,但不是个个用这个软件的都能搞二次开发,所以建议UG公司还是把这个问题改下.那就不会那么麻烦.Sample Text

网友:
UGNX4.0) g" P7 f$ Z/ ]$ B
分析--质量属性--选择模型---下拉窗口,体积、质量、回转半径等都看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