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335P91板材,经1000多度等离子切割后必须回火处理吗?

楼主(2007-08-10):
请教高手:SA335P91板材在经1000多度等离子切割后是否必须回火处理?

网友:

不回火就会产生局部应力。

楼主:

谢谢!现就是不想对其进行热处理,是否应进行工艺试验,如不影响其机械性能,则可不进行热处理吧?

网友(2007-11-02):
P91应该是管材呀,怎么会是板材呢~~~
在焊接的时候注意要热处理和硬度测量,P91的材料最好以冷加工为宜,因为其淬硬性很强,在火焰或者等离子加工时,容易产生裂纹。
P91/T91 我都有用,有什么问题可以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