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发出哨响声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07-08-10):
我用的是先导式的溢流阀,有哨响声,换了一个同型号的还是响,没办法只好改用直动式,结果响声没有了,但压力表不回零,直接从5MPA开始,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改进呢?该液压泵流量是60l/min,溢流阀为DB10/DBD10,电机是30KW,转速1470r/min.

网友:

异常响声来自于导阀口和主阀口的噪音,主要原因可能是你的油液中混入空气较多。直动式阀由于弹簧的原因不可能控制到0压力。建议改进油箱结构,尽量减少空气的混入,还是采用先导式的结构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振动与噪声        1.主阀故障        主阀芯在工作时径向力不平衡,导致性能不稳定
1)   阀体与主阀芯几何精度差,棱边有毛刺
2)   阀体内粘附有污物,使配合间隙增大或不均匀        1)   检查零件精度,对不符合要求的零件应更换,并把棱边毛刺去掉
2)   检修更换零件
        2.先导阀故障        (1)锥阀与阀座接触不良,圆周面的圆度不好,粗糙度数值大,造成调压弹簧受力不平衡,使锥阀振荡加剧,产生尖叫声
(2)调压弹簧轴心线与端面不够垂直,这样针阀会倾斜,造成接触不均匀
(3)调压弹簧在定位杆上偏向一侧
(4)装配时阀座装偏
(5)调压弹簧侧向弯曲        (1)把封油面圆度误差控制在0.005~0.01mm以内
(2)提高锥阀精度,粗糙度应达Ra0.4μm
(3)更换弹簧
(4)提高装配质量
(5)更换弹簧
        3.系统存在空气        泵吸入空气或系统存在空气        排除空气
        4.阀使用不当        通过流量超过允许值        在额定流量范围内使用
        5.回油不畅        回油管路阻力过高或回油过滤器堵塞或回油管贴近油箱底面        适当增大管径,减少弯头,回油管口应离油箱底面二倍管径以上,更换滤芯
        6.远控口管径选择不当        溢流阀远控口至电磁阀之间的管子通径不宜过大,过大会引起振动        一般管径取6mm较适宜

楼主:

谢谢液压兔子大侠!

网友(2007-10-07):
选型失误,个人认为选16或20通径的阀。

网友(2010-11-19):
4#说得好详细,学习了,好东西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先导试溢流阀,也出现楼上说的那个声音,很奇怪,一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真的是混入空气的原因吗?

网友:
会不会系统一直在溢流状态所产生的噪声。

网友:
上次有看到过一份资料,估计是溢流阀引起共振,建议调整一下压力和流量,还有不妨试一下更换主阀芯的弹簧

网友:
阀体内粘附有污物,使配合间隙增大或不均匀 导致。

网友:
调大一点压力,这问题我经常遇见。

网友:
太专业了,不大懂!路过了,学习了。留名了!

网友:
我们厂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共振问题。

网友:
主阀的弹簧太硬了吧? 拆下来换个软的试验一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液压锁尖叫 就是调整弹簧!

个人认为你的问题是 溢流阀主阀弹簧和 阻尼 不匹配。 看看那个调节比较容易!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受教……

网友(2011-04-17):
学习了 明白了许多 谢谢了

网友:
1楼说得很有道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要分清是振动引起的噪声还是阀口的噪声,要是阀有气体进入的话,那么产生的噪声源都在阀口,而要是振动引起的噪声,那么原因就比较多了,主要是有动态平衡引起的,从动态平衡环节改其中一个环节就能消除。

网友(点评):
说的挺好的 不知道能不能再具体点,比如怎么来判断噪声的来源?用什么方法能区别噪声的来源?

网友:
我挖机的油缸也在下时,出现噪声?那位能说说是什么原因?$ d  F+ T% P" q

网友(2012-11-19):
好好学习~很有感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