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和外螺纹的防渗的防渗涂料怎么弄?(请教)

楼主(2007-08-10):
内孔10的防渗和外螺纹M14防渗的防渗涂料怎么弄?零件其余部分渗碳淬火58-62HRC

内孔是H8的公差,需要保证精度

网友:

用毛笔局部涂刷防渗剂啊。

网友(2007-10-01):
看热处理专栏里的(钢的渗碳和渗氮)
H8内孔肯定要变形
建议留余量,再加工

网友:
除了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再加工以外,涂防渗材料,或者用紫铜堵住防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