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遇到一个花键,是双模数---[图,请教]

楼主(2007-08-10):
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一个花键,是双模数,我对此不是很了解

请教大家!

网友:

    采用双模数制一般是为了获得短齿,在汽车拖拉机齿轮中经常用。所谓双模数制就是同一个齿轮用两个模数m1/m2来计算齿形尺寸。用较大的模数m1来计算分度圆直径、周节、齿厚、齿间等尺寸;而用较小的模数m2来计算齿顶高、齿根高和径向间隙。在我国常用的m1/m2有推荐表。常用5/3.75等。

网友:

双模数齿轮

网友:

请问:双模数和30°花键轴,在传动扭矩和使用寿命上相比有何区别?如果加工?
我只用两个系列:一是30°长花键轴,二是20°压力角的鼓形齿。对双模数不了解,请教2楼美女。

楼主:

2楼的美女姐姐:
    能否把双模数的相关资料上传分享!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通常我们便于记忆,称双模数齿轮为“矮胖子”。双模数齿轮基本上淘汰了,现在设计人员都用短齿代替。双模数齿轮我们公司未加工过,我也没有接触过,只是以前跟我师傅学的时候了解一些而已。

网友A:

双模数齿轮用得较少,一般用短齿比较多,目的是为了提高齿轮的强度.

网友(2007-09-27):
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假如给你一个齿轮样品,该如何准确的测绘呢??

网友(2009-07-24):
学习中,我也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2009-09-03):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2009-10-27):
怎么算跨棒距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的

网友(2013-01-08):
引用 网友A:
双模数齿轮用得较少,一般用短齿比较多,目的是为了提高齿轮的强度.

你有双模数齿轮资料吗,我找了很久,有用的资料很少的,如果你有,可以发给我一些吗,我的QQ是37518854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