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齿轮泵的系统---[请教]

楼主(2007-08-10):
<>大家好.本人初来, 在做一个液压系统的方案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帮忙看看:
<>用交流伺服电机+齿轮泵+油缸,能否实现一段可编程的加速曲线?而且在控制过程中先要有一个油缸快速进退动作,大约进3mm退2mm,在7至8秒内往复几次,然后再走这个加速曲线,能否仅用伺服电机带动齿轮泵正反转实现呢?这样就可以不用阀了,要是不行的话,我用阀实现正反转,仅实现加速曲线行不行呢?
<>我不想用伺服阀实现加速曲线因为它价格太高要求也高,但不知这样的泵控系统是否可行呢?还有就是内啮合齿轮泵反转时油缸是否也会同时反转?是否需要将泵泡在油面以下?请有经历的大虾和感兴趣的大虾浮上来吧

网友:

lewess 网友好!

你的想法很有新意。
将齿轮泵进、出口,分别接到油缸活塞两端的进、出口,
控制油缸快速进退,从原理上来说是应该能做到的。

但做为一个完全的自封闭的油路系统,初始内部的油压是否还应
另有一个部件(泵或油缸)来提供,否则,这个自封闭系统容易存
在空气形成的空间,会使这个自封闭系统工作起来不可靠。

syw  070810---20.29

楼主:

谢谢SYW的回复.类似系统方案有人提出并实施过,某些塑机上用过,好象还用到其它的伺服阀,我不知道详情,也不是用在塑机上.
你提醒得对,是有可能有串气的问题,这可以改成换向阀来反向.    但是主要的走出一段预设曲线有可能实现吗?传统的方法是用凸轮实现的,我想用电控的方法实现,这样不但可以简化还可以补偿

网友:

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的,就是齿轮泵在低速时候流量脉动很大,对你的控制很不利,油缸动作不稳定,再就是在低转速下伺服电机的控制也比较困难,这些都需要考虑

网友:

这种方法可行,国外很多设备采用这种方案。但普通齿轮泵不行,因在普通齿轮泵的进口有一通泵轴的润滑油道,反相使用会损坏泵轴油封。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想用交流伺服电机,低转速下好象可以吧?你说的困难是指哪方面呢?
再谢你在飞大侠, 那你说的泵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我现在急着要找到西试用啊.
另外据某些资料上讲内啮合齿轮泵可以作泵控伺服系统,但没讲是否可以反转

网友:

lewess 你好

普通齿轮泵(包括内啮合)的都有一个为泵轴润滑的油道。加之齿轮泵在低速时内漏加大,建议使用双向柱塞泵。
依据你的系统压力和流量选择双向柱塞泵。进口,国产的都有。但国产的大流量的较多。

楼主:

我要一个很小流量的就行了,就是不知道柱塞泵的输出线性吗?
我上一帖发的资料就讲到齿轮泵的实例,所以我才问齿轮泵的情况,柱塞泵是不是成本要高些?

网友:

我有点怀疑这样干不行,这不就是一个闭式系统吗,通常都是要向低压腔补油的,正如二楼说的那个问题不可避免啊.

楼主:

那么用换向阀,仅用泵控实现曲线控制,行吗?

网友(2007-09-27):
建议用阀换向,不要将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