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止规旋入多少可判定该螺纹合格与否?---请教

楼主(2007-08-10):
有资料说螺纹规止规不超过两个半螺距。该螺纹“OK”,请教各位了!

网友:

我们判定旋入3圈就为不良!

网友:

      看你生产的产品具体要求的,说详细点~

楼主:

  普通公制紧固螺纹,密封管螺纹,细牙螺纹等,大家可一一讨论!

网友:

应视为旋出两圈之内为合格

网友:

凭记忆:螺纹的理论有效牙数为3.5(不超过4)。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的正解是,螺纹的两端螺纹止规旋合通过不应超过两扣,对于小于两个螺距的螺纹,螺纹止规不应完全旋合通过.否则判断螺纹不合格.

网友:

公制的不超过2个完整牙,英制的不超过3个完整牙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踊跃,不知各位所说可有出处?若有是否针对不同类型螺纹有不同定义?还望分享。还是仅凭个人经验或道听途说,小弟所说有书面依据,现在外面出差,待回家后上传。

谢谢大家!

楼主:

多谢各位网友参与!

网友:

允许与工件螺纹两端的螺纹部分旋合,旋合量应不超过两个螺距,对于三个或少于三个螺距的工件,不应完全旋合通过。----出自国标GB3934 普通螺纹量规。GB10922 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量规

网友(2011-11-24):
两个螺距,如果超过了就不合格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的正解是,螺纹的两端螺纹止规旋合通过不应超过两扣,对于小于两个螺距的螺纹,螺纹止规不应完全旋合通过.否则判断螺纹不合格

网友:
我厂在进行大批量引信零件生产时,不论是英制还是公制螺纹,检验时都是以止螺纹环规旋入不超过三圈为合格,我们执行的是GJB(国军标)。好久没进厂了,具体文件号记不清了。

网友:
允许与工件螺纹两端的螺纹部分旋合,旋合量不应该超过两个螺距;对于三个或者少于三个螺距的工件螺纹.不应完全旋合通过, 出自螺纹使用手册啊

网友:
学习了,很激烈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产品,比如腔体,散热器,基板,都是以英制公差。一般都是三圈为止三圈半为通

网友(2014-05-14):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网友参与!

非常感谢您!

网友:
按照标准是2-3个牙就判定为OK

网友:
应该是不超过3圈。

网友:
我公司的是不大于2扣

网友:
想问问如果是美标的NPT,NPTF螺纹也是类似的判定吗?

网友(2014-08-28):
螺纹规退出时的2牙为判断标准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