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冲缸垫的原因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8-10):
求助:柴油机冲缸垫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原因比较多,缸垫质量,缸体和缸盖不平,缸盖螺丝紧的不均匀,供油时间早,工作粗暴超负荷运转,具体情况再说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1.缸盖螺母扭矩不够;2.扭紧缸盖螺母未按规定的顺序分四次对边均匀扭紧;3.装配时缸盖与缸体间有异物;4.气缸止口不平、翘曲造成局部地方缸盖压不紧垫片;5.机体强度不足,缸套止口处出现变形;6.柴油机超负荷运转,供油时间太早、压缩比太高都将会使缸垫冲坏。

楼主: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