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模可以自己开吗?

楼主(2007-08-11):
各位好!我有一个黄铜件,重约5KG,想节约点自己搞个金属模具再找个铸造厂去翻,不知这东西难度有多大?

请各位了了解情况的指点一下,最好给个实例.  我自己也在找资料,要是搞好了我会向大家汇报一下的

网友:

可以的,不知你的东东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我发张渲染图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初步想法是用铸铁翻两个毛坯,然后把上下模的数据交给数控铣,不能确定的是整个模具的结构,
因为说实话在下从来没有接触过金属型,请大虾指点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做的,有个问题就是四个孔要用抽芯机构,要考虑到收缩问题,如果不考虑铸造后加工,那就不太容易,不如找我给你做。

网友:

按楼主说的办,是没有问题的,孔要机加工。又有数控设备,搞一个模具很容易。

网友:

哦,楼主在加工前,铸造的工艺参数要找你合作的铸造厂来确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发言,孔可以铸出来也可以后期机加,我想如果找得到相关的资料话自己尝试一下,
主要是没看见过金属型,再者,我找到的那家铸造厂是家只作过砂型的小厂.不好意思让大侠见笑了.
我现在手头只有两本关于金属型的书,希望能找到一个简单的案例学习一下.

网友(2008-10-05):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你有加工设备吗?这么简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