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的CAK3675数控车床出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11):
各位大哥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疆来的。

我们去年购置了一台沈阳机床的CAK3675数控车床,可是现在出了点问题,  在JOB状态下,启动主轴正转或反转,主轴转速只有200转,  在MDI状态下,输入G97S500MO3按INPUT,循环启动,出现MDI STOP,主轴不动,  机床通过后,有1002报警,不能清除,但按变频器REST后,可以清除报警。  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什么故障。  随便问问,MDI的输入方式对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7-10-26):
你的是华中系统吧?如果是的话他有高低档之分的哦!你没输入高低档的指令M41或M42啊?有些机床还有M43,你看下说明书,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