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唇形密封圈---[请教]

楼主(2007-08-11):
也就是常说的J型油封(骨架及无骨架),如何安装?安装的时候是否需要切断?

比如在安装在减速机输出轴或输入轴的端盖上,而且输出、输入轴头又热装了半接手的情况下。那位有现场经验的师傅能给解释解释啊。

网友:

骨架油封接触面上比较硬,应该比较难装,

无骨架油封无金属骨架,接触面上比较软.比较好装拆,但具体怎么装拆还得请高手说说

网友:

一般是不是用V形环吗?那个是没有骨架的,很好安装.不过用这种油封外面要做个盖子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不是用V形环吗?那个是没有骨架的,很好安装.不过用这种油封外面要做个盖子才可以的.

/ S8 R C

   噢,原来有骨架油封和无骨架油封的区别就在于,骨架油封可以直接安装在减速器的输入轴的轴端,与轴承端盖间隙配合,不需要在附加一个端盖了,而无骨架油封比较软,容易装拆,但必须在外面再附加个盖子,我这样理解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