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R2.375处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08-11):
大家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楼主:
Re: 请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在下面B-B剖视图中!图纸中间下方

网友:

车或镗,需要做工装
另外如果有这么大的盘铣刀。。。是不是可以直接铣呢?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呵呵

楼主:
Re: 请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应该有这么大的盘铣刀,就是不知道加工出来的侧面质量如何?

网友:

批量大,要求高,可在加工中心铣R,要求不高,做工装,定做铣刀,直接靠出来。

楼主:
Re: 请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可在加工中心铣R------------这样做不出来吧?用什么刀?250件,算不算批量大?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问一问设计者:原图精度有什么要求。我怀疑原来是个英制或什么制的单位,转过来的,除出来那么多小数点!
不过在没经过设计者或加工方同意的前提下,不要改尺寸。

网友:

定做一把铣刀。形状看附件。

网友:

楼主,你也可以在车床上加工出来,一面两销来定位也可以加工出来

楼主:
Re: 请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就是英制的!车床上怎么可以做的出?

网友:
Re: 请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英制尺寸可以把它转换成公制尺寸,英制尺寸×25.4

网友:
Re: 请帮忙看一下R2.375处如何加工?

估计车不太可能,因为是个剖面图,在槽里不好车。做个R2.375的铣刀铣。
1英尺=12英寸
1英寸=25.4mm
1英寸=8英分
我还是算不出多少英分。
被加工材料不硬的话,做一个普通材料的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