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使用 Acad Mechanical版本

楼主(2007-08-11):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用AutoCAD制图,其实它的机械版本 Acad Mechanical非常好用,解决了普通版本中很多需要建块才能完成的事情,因为Acad Mechanical中很多已经模块化,如尺寸标注,字型大小,形位公差标注,明细表等都可以直接使用,且随图纸比例变化,还有标准件库也全,如轴承、紧固件、轴、孔、弹簧等都可以直接引用。

大家有时间可以上网查查,我们单位已经普及了,好东西大家分享,现在的Acad Mechanical2006比较好用,2007的标准件库是最新的

楼主:

难道没人用此版本的???

网友:

我用的,很好用呀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有更详细的介绍和优缺点分析就好了。

我用过CAXA,感觉楼主说的几个好处CAXA好像都能做到了。

网友:

我下过并安装过一次(在家中的电脑上),确实比较好。只可惜丢了。
楼主,在哪里下的?

网友:

我又找到了,不好意思。我也推荐大家使用!

楼主:

下载地址百度搜索下就有,其功能绝对强大

网友:

没有用过,不清楚

网友:

界面、按钮操作与CAD一样吗

楼主:

操作界面等与原来CAD一样,只不过针对机械设计这块做了强化,使其功能更加强大(附图)。像论坛里很多关于CAD的问题,如标题栏、明细表的建立,公差等级的自动选择等都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

操作命令,功能等原auto CAD具有的是否也一样应用?已经安装了autoCAD,再装这个不用卸掉本来的autoCAD吧?
因为没用过,所以改天下载下来学一学.

网友:

Acad Mechanical2006能不能放在2004上用?

楼主:

Acad Mechanical2006和Acad2006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冲突。前者是后者在机械上专业加强版,其功能在机械方面功能有很大提高,操作、设置等与Acad2006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谢谢你的介绍。改天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我用这个软件都两年了,比传统的CAD方便的多。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

不过我用的是Acad Mechanical 2005版,电脑里就有备份,不过太大了,1个多G

网友(2007-11-09):
看见同学用过,见识了,所以决定我也这个啊,哈哈

网友:
看楼主的截图就没看见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啊,也是再autocad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插件罢了,我用的是清华天河的CAD没感觉比你的差在那里啊!!楼主再能介绍详细点吗?最好有截图 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其实清华天河很好用的.

网友:
我不是说Acad Mechanical不好用,因为我也没用过,我只是想知道其他软件的优点和性能罢了

网友:
请问楼主:Acad Mechanical是不是以Auto CAD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强化了在机械领域的功能的软件?还有它与Auto CAD的兼容性如何?操作方法一样吗?

网友:
我也用过   的哈哈

网友:

RE: 推荐使用 Acad Mechanical版本

网友:
大虾帮忙

我用的是acad mechanical2006版,确实搞机械的很适用,谁能提供2007版下载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软件哪儿有啊?期待你的回音。

楼主(2007-12-18):
acad mechanical2007版的我也有,不过除了更新了标准件以外(06是84的标准,07是2000的标准)其他没有多的改进,软件一般在电驴上有下载

楼主:
这是我做的一个演示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1561

网友:
我用的是天河的软件,没用过acad mechanical,改天下来看看!楼主能说说它和天河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用的是CAD 2008 机械版 里面的插件比较全 连型材都有..

网友:
清华天河、电子图板都有类似插件。也很方便。

网友:
很好用,我一直用,现在是2007

网友(2008-09-02):
操作界面等与原来CAD一样,这点说的不对,很多命令功能一样,却把名称换了,在菜单里很难找,要用此软件需要重新了解各项命令分布情况。其实不如清华天河好用,比如尺寸公差标注,比天河差远了。

网友(2008-10-06):
请问这软件哪儿有啊?期待你的回音

网友:
LZ没把Acad Mechanical的来历讲清楚---Acad Mechanical是AutoDESK公司,即做AUTOCAD的那家公司,专门为机械行业的应用而作的专业版,  它是在AutoCAD平台基础上加上的专业模块而成,   也属于二次开发,   只不过是开发自家的产品,其兼容性当然应该比其它厂家的二次开发的好.   32楼说它的标注不好用,可能是不常用吧,其实它的标注相当好用,特别是对公差的标注.

网友(2009-06-21):
发个下的地方,让我也试试

网友:
Acad Mechanical可以和CAD共装吗?不会相互的干扰吧

网友:
我们公司正在用这个机械版的CAD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