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钢管内的绝缘介质-氧化镁粉有没有品质和等级?---请教

楼主(2007-08-11):
那天和领导一起研究加热管,领导提到氧化镁粉的品质和等级,我上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网友:

加热器的问题找到了吗?在研究氧化镁粉吗?氧化镁粉应该有等级吧。

网友:

当然有了,根据它表面的负荷大小,有高温粉,中温粉,低温粉之分,目前有改性粉和普通粉之分,根据它的纯度还有分类

网友(2020-12-26):
电工级氧化镁标准  JB/T 8508-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