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CuPCrNi与普通材料(Q235-A)的焊接采用什么焊丝合适?

楼主(2007-08-11):
请问

, B2 ?2 l Q+ W

09CuPCrNi与普通材料(Q235-A)的焊接采用什么焊丝合适?

网友:

楼主好!

09CuPCrNi属耐候钢系列,二氧化碳焊接可选用北京宝钢生产的PK-YJ502CuCr药芯焊丝,不过最好焊前做工艺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