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样条曲线转换为多段线---[请教]

楼主(2007-08-12):
大家好,我们工厂最近也买了一台水切割机,50多万。主要是做石材和玻璃方面的。偶今天下午用水切割切了一个大理石的拼花用了整整5个半小时。图形复杂是一方面,但主要还是编辑图形花的时间多。为什么样条曲线不能跟圆弧线和直线练在一起。虽然样条曲线也可以切,但是线不连在一起切出来会有缝隙。怎么样才能把样条曲线转换为多段线啊。然后再编辑成多义线?我用的是AUTO CAD2004英文版的。。。烦请各位大哥帮忙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个比较笨的方法,你用多段线把样条曲线描下来再做,对复杂的图形可能比较麻烦,呵呵.

网友:

CAXA电子图板2005中有自动用圆弧拟合样条的功能。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就二维绘图来说,CAXA比AutoCAD更方便,至少在机械制图方面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议。。。偶会试试的。。。

网友:

样条曲线是可以转成多段线的 安装CAD的时候有个Etools,扩展工具,安装了就可以用它里面提供的工具来转,没有安的话,把安装光盘找到,在里面找到Express文件夹,复制到CAD的安装文件夹下,重启动后就会显示扩展工具项了,然后用flatten命令转就可以转成多段线

网友:

用CAXA软件,有个转曲功能, 按nhc回车!我一直都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nhs+空格

网友(2008-10-26):
用InteGNPS在AutoCAD下的数控菜单可以将样条线转成多义线

1、安装InteGNPS
2、装载数控菜单到AutoCAD的菜单
3、点击菜单 辅助绘图-》将样条线或椭圆转成多义线

网友(2012-06-01):
对于拼花图形转乘矢量图(DXF线条图形),传统的方法都是在CAD里按照图片上的形状进行描图,相当废时间,现在市场上有图片自动转成矢量图的软件,将大大简化描图的时间,至于精度问题,一方面取决于图片的清晰程度、色差等因素,另一方面,拼花本身就讲究的是神韵,不是死板的尺寸,所以即使有一点点误差,也不影响整体效果的。
要是需要进一步了解该软件的详细资料可由继续和我交流。

网友(点评):
补充:市面上该类型软件还是很多的,就看转换效率,以及后期的编辑功能是否强大了,我遇到一款美国的,非常不错,有强大的编辑功能,大大缩短了拼花的作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