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质合金镶在不锈钢里面---[图,请教]

楼主(2007-08-12):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惊雅又郁闷。如图,我把硬质合金镶进不锈钢里面。

工艺:用火焰加热不锈钢,使其彭胀,然后将硬质合金镶进去。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待冷却后不锈钢应该会抱紧硬质合金。可是结果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而是很松,可以自动掉下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
Re: 把硬质合金镶在不锈钢里面

顶一下
不锈钢管子单边壁厚太薄
配合面粗糙度数值太大
过盈量(设计手册里有配合公差选用)、配合长度偏小
用热浴加热

网友:

注意材料的热涨性能和配合公差。

网友:

建议用铜焊,为什么必须热胀冷缩呢?普通车刀都是用铜焊

网友:

加热到一定温度,容易使金属变软 硬质合金嵌入后,使不锈钢变形,建议使用冷却法
冷却硬质合金或用如楼上所说

网友:

冷却一般使用液氮

网友:

这主要是由于壁较薄热变形后不能回复到原有的或需要的尺寸。
这种情况是薄壁件常见的现之一。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要找试验件
多試几次,,还有灌铜的方法也行。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给了我新的思路。我现在改用压力机把它直接压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省事一点。而且形为公差也好控制。

网友:

利用热涨冷缩,配合是过度或微量过盈配合,而或用螺栓紧固连接,螺纹加密封胶防止松脱,或用圆柱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