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塑性变形的金属能再结晶吗?---[请教]

楼主(2007-08-12):
我发表不了新帖,只好在这里问了,不好意思呀

1、未塑性变形的金属能再结晶吗

2、怎么快速区分不同含碳量的铁碳合金呀分别为0.2%,0.65%,4%

网友:

你点一个栏目的名字,进去后上面有发表新主题,就可以。或者首页点论坛,进入后找个合适的栏目。

网友:

金属是否再结晶决定于其温度和相变点,与其塑性变形没有关系吧
你说的铁碳合金是理论上区分还是实际金属,实际金属的话是否应该说明一下其他合金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