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送器?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8-12):
什么是变送器?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网友:

变送器的概念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

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

楼主:

   传感器已经把非电量信号转换为电量信号了,变送器怎么把非标准电信号转换成标准电信号?什么是非标准电信号和标准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

变送器的概念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

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

那举个例子,差压变送器就是把压差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压差标准电信号了,那干嘛要有这一步呢,差压变送器到底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

网友:

变送器的作用相当于翻译,因为信号之间有转换通过电路来实现是我们都知道的。
你还记得变送单元后面是一些什么部件吗?
如果你对这整体的结构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来提出第4楼的问题了。

在第4楼里你又提出了一个差压变送器,它的具体原理和作用你可以找一找自动化相关的书籍,上面是有介绍的。

:)

网友:

当传感器测量到位移、转角、速度、温度、压力、流量等等的物理量,并且转化成相应的电信号,但是传感器输出的是个很微弱的信号,如果输送远了,将会带来很多的干扰,造成测量误差不准,于是人们想了一个办法,将上述的无论什么信号的输出全都转变成0-5V的直流电压,或是4-20mA的直流电流信号传输,将以上的各种物理量输出转化为在这段范围内的相应信号传输,如生产线、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的面积很大,传输距离很远,这样就可以减少干扰,便于集中控制。

楼主:

  我明白了,传感器的输出电量信号如果是很微弱的,那在传输起来比较容易受干扰,所以才采用变送器,通常情况下,传感器与变送器配合使用,非标准电信号就是微弱的信号,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各位还需要补充什么,请指教.

网友:

变送器(transmitter)和传感器SENSOR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

变送器的概念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传感器则是将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过去常讲物理信号,现在其他信号也有了。一次仪表指现场测量仪表或基地控制表,二次仪表指利用一次表信号完成其他功能:诸如控制,显示等功能的仪表。

传感器和变送器本是热工仪表的概念。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液位、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变送器。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量。传感器和变送器一同构成自动控制的监测信号源。不同的物理量需要不同的传感器和相应的变送器。还有一种变送器不是将物理量变换成电信号,如一种锅炉水位计的“差压变送器”,他是将液位传感器里的下部的水和上部蒸汽的冷凝水通过仪表管送到变送器的波纹管两侧,以波纹管两侧的差压带动机械放大装置用指针指示水位的一种远方仪表。当然还有把电气模拟量变换成数字量的也可以叫变送器。以上只是从概念上说明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

变送器(transmitter):
       当信号变换器与传感器做成一体时,就称为变送器。变送器即为输出为标准信号的传感器。
其实变送器就是高级的传感器,不是配合使用的,  如果电信号比较微弱,就采用变送器;

网友(2007-09-18):

好像不仅仅是是信号传输中干扰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涉及工业控制计算机和PLC等,他们一般只能接受0-5V或者4-20mA的信号,这就是所谓的TTL 电平规则吧,
只是个学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8楼比较齐全的,多谢

网友(2010-10-20):
真的非常感谢,常听到二次仪表,今天算是了解了,还是要多学下啊

网友:
我觉得放到一起的也不能救说叫变送器,还是根据不同的东西看主要作用是什么吧!

网友:
恩.在其中有了一些新体会.感谢大家

网友:
的确学习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