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型汽油机轴上的键槽末端是斜的?

楼主(2007-08-12):
虚心请教:为什么小型汽油机轴上的键槽末端是斜的,这是为了什么?

网友:

是键槽末端的底面有一小段斜面吗?还是键的末端?

网友:

不知具体结构,是否是为了防止长时间运行后键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键槽末端的底面有一小段斜面吗?还是键的末端?

对,就是键槽末端的底面有一小段斜面,这是为什么?好象异步电动机的电机轴键槽末端的底面也有一小段斜面,作用肯定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具体结构,是否是为了防止长时间运行后键掉出来。

异步电动机和小型汽油机轴的键槽末端的底面都有一小段斜面,这怎么防止长时间旋转后键掉出来呢?

网友:

是用卧铣加工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为了装配时倒向和拆卸键的方便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 j' `/ f( p Z0 k' H! x: [ 是用卧铣加工的吧

 N

正解。

网友:

晕,铣刀的收尾而已

网友: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为了装配时倒向和拆卸键的方便性吧

 l# Q7 K+ m

应该不是为了起导向作用,因为是在汽油机轴键槽的末端,拆卸键也不涉及到斜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 M/ Q P; G. h

 寒窗苦读 wrote:

应该是为了装配时倒向和拆卸键的方便性吧
 y/ z

: w4 n! d8 [ q/ ~

应该不是为了起导向作用,因为是在汽油机轴键槽的末端,拆卸键也不涉及到斜面

 H) x# C

是类似这根花键轴一样的斜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萧萧天竹 wrote:

 寒窗苦读 wrote:
5 E! A- N E
应该是为了装配时倒向和拆卸键的方便性吧
/ l/ A- ~, n W b

应该不是为了起导向作用,因为是在汽油机轴键槽的末端,拆卸键也不涉及到斜面

% I r

是类似这根花键轴一样的斜面吗?

对.跟你传的图一样,类似花键轴的键槽的末端是斜面的,

网友:

铣刀的收尾

网友:

小型汽油机轴上的键槽末端是斜的,并不是铣槽的工艺需要,而是要安装楔键(我这里没有新的国标,只有老的GB 1563-79   GB 1564-79   GB 1565-79)需要的。楔键分普通楔键和勾头楔键两种,特点是安装和拆卸均比较方便工作可靠,电动机轴的键通常也是这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型汽油机轴上的键槽末端是斜的,并不是铣槽的工艺需要,而是要安装楔键(我这里没有新的国标,只有老的GB 1563-79 GB 1564-79 GB 1565-79)需要的。楔键分普通楔键和勾头楔键两种,特点是安装和拆卸均比较方便工作可靠,电动机轴的键通常也是这种形式。

您是否可以把国标GB 1563-79 GB 1564-79 GB 1565-79上传一下,让我参考参考,麻烦你了

那花键轴可能就是铣刀的收尾了吧?

网友:

电动机键槽

1;用立铣加工,头部是R型

2;用锯片铣刀加工,头部如楼主所示(斜面是圆弧型的)

3;从键槽加工来说 ;精度(1)高,效率(2)高

4;至于楔键,轴键槽或孔键槽的底面是斜的,非15楼所言后面的(2)圆弧斜面是装楔键用的

5;电机出厂时轴头上带着键

6;现在机械设计中半圆键、楔键 很少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应该是加工需要

楼主:

我上传我这边的汽油机键槽,如附件所示

网友(2009-02-14):
加工工艺造成的,一般末端都是圆弧斜的,也有直立半圆的,那样的话加工工艺要求要高一点,可能成本也要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