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和中频淬火的区别和适用范围---请教

楼主(2007-08-12):
如题请教各位大虾:高频淬火和中频淬火的区别和适用范围。例如:材料为35CrMo的电枢轴要达到HRC47-57,有效硬化层深1-2.5,该如何来处理呢?

网友:
Re: 请教:高频淬火和中频淬火的区别和适用范围

那可要用中频啊~~   高频的有效硬化层没那么深!
直径多少啊?

楼主:

直径是20MM

网友:

我们现在用40KW的超高频热处理 ,3秒钟就能让表面达到热处理温度 ,硬度达到HRC55-60, 感应圈是放在水里的 ,加热过程也在水里 。

网友:
Re: 请教:高频淬火和中频淬火的区别和适用范围

上面打错了  硬度是HRC55-60

网友:

我借宝地插一个题外话:
在选购机床的时候看见有些广告说导轨是经过“高频淬火处理”的,有些写着是经过“超高频淬火处理”的。而实际上采用不同频率的淬火处理对实际表面硬度、耐磨性能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2007-10-17):
放水里?

把线圈放水里?是不是指的是水冷呀?

网友:
中频加热速度慢,高频加热速度快。如要求表面有淬硬层必须用高频。35CrMo,20mm直径,HRC55~60完全能够达到。

网友:
高频和中频的区别只是感应深度不同,频率越高透入深度越浅。你的这种零件高频和中频都能实现,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高频。感应加热后水淬再低温回火。如果离我近的话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2008-03-15):
高频感应加热:电流频率在100~500 kHz(千赫),有效淬硬深度为0.5~2 mm(毫米),主要用于要求淬硬层较薄的中、小型零件,如小模数齿轮、中小型轴等。

中频感应加热:电流频率在500~10000 Hz(赫),有效淬硬深度为2~10 mm(毫米),主要用于要求淬硬层要求较深的零件,如中等模数的齿轮、大模数齿轮、直径较大的轴等。

就是厚度有区别

超高频淬火,那就频率更高,淬火深度更浅

网友:
电枢轴上:
         1.若有齿,建议用150~350KHz高频处理,齿及齿根硬度均匀;若用中频,齿与轴过度处工艺不好调整,而且受下端定位孔大小影响较大,部分地方过热或受热不足;
       2.单轴用高、中频均可
        那么宽的要求范围,怎么我生产时没有那么好的要求哦

网友(2008-04-20):
学习了,感谢各位啊!

网友(2008-05-29):
了解到一些高频知识,谢谢!

网友:
我也学到不少,谢谢各位

网友:
学到不少。另外请教高频淬火的变形比例一般是多少?

网友(2008-11-25):
那如果高频移动速度慢些,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的加热时间长点会不会增大淬硬层的深度呢

网友:
采用“激光表面淬火”是最好的方法,硬度层深度可以达到1.5mm,最大的好处是变形量可以在微米级,表面没有氧化皮,硬度层晶粒很细,耐磨性能是传统处理方法的3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