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磨损-----请教

楼主(2007-08-13):
一台EF750柴油机,换了缸套、活塞及活塞环后,使用不到十天,缸套和活塞环,磨损得不成样子了,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不考虑配合间隙不当、缺机油,进气道污染等因素。

我用的是国产缸套,进口的活塞环,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组合使用呢?有人认为要么全用国产,国不全部进口,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请各位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顶一下:类似这样的8缸V排列的发动机,通常右列比左列磨损要快N倍,有没有比较简单易行的改善措施?

楼主:

就没有人愿意顶一下呀

网友:

磨损这么严重?看看进气管和滤芯是否有漏气的地方,正常磨损不应该这么快的,最好发张照片

不知道你指的V8发动机磨损是指一台还都是这样

网友:

磨损绝对不正常,至于你所说的活塞及环的组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传张照片,或者描述再详细一点,我们大家一块分析下原因

楼主:

回复版主及209网友:
终于得到风筝版主的指点了,不容易啊,还是非常感谢你,百忙之中的回复。
发贴的当天我们换了一套马来西来的缸套,还是日本的环,活塞没有换,现在看来还比较正常。我们也与缸套的生产商取得联系,他们要求缸套返回鉴定,如果是质量问题厂家愿意赔偿。坏了的缸套现在施工现场,交通不便好难弄出来。我本人也认为缸套质量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这种缸套很多人用,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我在广州诸多修理厂打听过)
照片一时发不了,我们的设备在内地一老山沟里使用,那儿上不了网,进出工地都很麻烦。
从缸套的磨损规律来看,非常类似用了好几年的样子,左侧四只缸套磨损0.1左右,右侧四只缸套磨损0.5左右,没有纵向拉痕。活塞环的磨损也很严重(油环已经磨平了),没有发现一根断环,8个机油喷嘴都能正常喷油。安装时活塞环的方向及所有的配合间隙均正常,拆检时进气道里干干净净,并无尘埃。运行时机油压力常,水温正常,无异常响声。
顺便说一下,这辆车大修的主刀师傅是十几年的老技师了,修理类似车辆不是一台两台,也不是十台八台,应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们坐下来一起分析了好长时间,就是不明白到底疏忽了哪个问题。
恳请版主及各路高手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楼主:

我始终怀疑这辆车仍有隐患,很担心会再出问题。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也提高一下咱们这个版块的人气啊。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两点建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首先,请注意一下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包括说用机油、柴油的信号机成份,还有就是春夏秋冬是否都是同一黏度的机油呢?
其次,注意分析一下发动机的工况,看是否长时间工作在超负荷状况下,验算一下配套是否合适,避免小马拉大车的情况。

楼主(2007-10-17):
风筝网友,谢谢你的指点,用油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长年使用的是长城CD40机油。也不存在长期超载的事,在相同工况的运行的同类车好几辆,其它的车辆都是正常,就这辆车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送到厂家指定服务站,或者直接打电话给客服
由专家来分析吧

网友:
想问一下,你一开始换的活塞是原厂配件吗

网友:
如果活塞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缸套与活塞环匹配的问题,我知道6缸机一般是不会交叉使用的,活塞,活塞环使用进口件,缸套使用国产件磨损最为严重,缸套换上很短时间就不能使用。8缸机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不要自己感觉什么都没有问题,其实判断问题要一步一步的去排除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自发本贴的当天,我们又换了一套马来西亚的缸套,活塞没有换(大修时换上的,也是马来西亚产品)换了一套日本原厂环,当时效果是不错的,排烟很好,功率也还行,现在又开始冒蓝烟了。没有上次那么严重就是了。
    回阿华网友,我不是感觉什么都没有问题,机器肯定是有问题,只是以我们的水平一时找不出来,才来此求助高手指点,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现在又开始冒蓝烟了
==================================================
又磨损了,还烧机油,建议楼主真的需要找厂家客服的专家们解释一下了
没有实际的零部件检验结果,担心大家没有什么好的主意了再

网友:
我看你最好还是用原厂的缸套和活塞环试试,在看看活塞环(四个或五个环)的正反面安装的是否正确。

网友(2008-02-22):
排温怎么样?我觉得是排温太高,使活塞,活塞环的机械性能下降。如果排温太高,应检查一下提前角,油泵,油嘴。

网友:
也许是曲轴不平衡呢,建议给曲轴做个动平衡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装配问题,那么会不会是冷起动问题呢?现在天气冷,起动发动机前是否给发动机预热了?

网友:
1.冒蓝烟 肯定是机油上窜 活塞环和缸套不匹配
2.新装的运转正常,用了一段又出现这个情况,应该考虑工作环境,是不是压力又润滑不到位
3.一边正常,一边不正常,就要考虑两边的温度等等入手,找差别.
4.排除法分析问题,两边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