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电机---[请教]

楼主(2007-08-13):
<>我们在最近的实验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实验大概是这样的:用一个变频器来控制一个调速电机的速度,然后直接用速度传感器来测量电机的输出速度(电机和传感器之间用的一个弹性联轴器),电机的输出后未接任何负载。从来理论上讲,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定时,电机的速度应该是恒定的。但是用传感器测出来的速度却有很大波动,大概在3%,而且严格按一定周期在波动。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原因:
<>1 电机真实的输出速度就是这样波动的;
2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有问题;
3 电机与传感器的连接有问题,比如对中等。
另外,变频器用的是日本的,调速电机是南京南调特种调速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变频器是德国HBM的。
不知各位大侠遇到过类似情况没有,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变频器是0-10v作频率控制的,这里已经传在2%精度偏差,加上由于是调速电机改成的异步电机,这里估计有3%的机械传动偏差;我以前改造过一台37KW的调速电机作变频调速,在低速时总是有波动速度的

网友:

我说两句:
1.变频器作频率控制其精度偏差肯定存在
2.调速电机本身精度就低
3.建议:1)采用专门的变频电机(其精度较高);
        2)采用编码器来测量转速(其分辨率可选)。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意见。
另外,在一楼我写错了,我们的传感器用的是德国HBM的。它本身采用的就是光电编码的原理。
如履薄冰大侠所说的分辨率是不是指采样频率?
总结e_maner和如履薄冰大侠的意见:变频器和调速电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偏差。

现在的问题是:它们的这种偏差从理论上来讲是随机的还是有一定的规律?
因为我们测出的速度波动有严格的周期、频率,这个跳动频率和转频基本一致?
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网友:

是不是带负载测量的?

网友:

这种偏差从理论上来讲是随机的。
你测出的速度波动有严格的周期、频率,可能与你的负载特性有关。

楼主: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带负载测量的?
<>为了消除系统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单独对调速电机进行了测试:即电机输出通过一个弹性联轴器直接接到传感器上,传感器后没有接任何东西.

楼主:

<>
引用 网友B:
这种偏差从理论上来讲是随机的。
你测出的速度波动有严格的周期、频率,可能与你的负载特性有关。
<>谢谢.如果这个偏差是随机的,那么可以初步判定:除了变频器、电机的本身偏差外,至少还有其它的因素造成了这种速度波动。

网友:

调速电机本身你测了吗?

楼主:

<>
引用 网友B:
调速电机本身你测了吗?
<>上述情况都是在直接测调速电机时发生的

网友:

分辨率?简单说:编码器一圈10个格,精度是1/10;一圈100个格,精度就是1/100。

网友:

分辨率?简单说:编码器一圈10个格,精度是1/10;一圈100个格,精度就是1/100。你说哪个精度高?

楼主:

<>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简单说:编码器一圈10个格,精度是1/10;一圈100个格,精度就是1/100。你说哪个精度高?
<>我们使用的HBM的扭矩转速传感器,其内部就是一个光电编码盘,原理就是采用光电测速。据产品介绍,精度可以达到1/100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确定电机本身的问题还是传感器的精度问题。
也就是说,速度波动是电机客观存在的,还是由于传感器的测量不准确导致的。

网友:

那可能是电机性能的一种特性吧,好像电机有一个是有一个转速差.
看来你得加个反馈回路了.

楼主:

<>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电机性能的一种特性吧,好像电机有一个是有一个转速差.
看来你得加个反馈回路了.

<>你说的应该是电机的转差率S吧(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和电动机的转速之差):S=(n1-n)/n1
<>其中n1为同步转速,n为电动机转速(额定转速)。
转差率在电机起动瞬间最大为1,转子最大转速时约为0.电机运行时转差率1%——9%。
这好像可以解释电机速度波动的原因。但还是解释不了周期波动。

网友(2008-02-14):
这种现象肯定是有的,而且在低速更为明显,

网友(2015-01-28):
有波动很正常!

网友(2015-11-23):
猜测  , 这种波动 是  高速转子的 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