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钢件在精加工后,表面沙孔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7-08-13):
铸钢件在热处理后精加工,发现小沙孔,请教除电焊和亚弧焊之外有什么方法填沙孔,只求外观

网友:

外表喷漆么?用铁腻子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一试铸工胶!

楼主:

回复2楼:外表不喷漆,是法兰连接面,虽然不影响强度,但不补又不好看。
我去买铸工胶试试,我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