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想买几台数控车,需要几方面数据才能定型号?---[请教]

楼主(2007-08-13):
厂里想买几台数控车,需要几方面数据才能定型号?

请教。谢谢!

网友:

回转直径、加工直径、零件长度、主轴功率扭矩、加工精度等

网友:

另外,还得根据加工零件的难易程度、加工内容考虑刀架的形式及刀库的容量。

网友:

如果是小厂,精度在0.02丝以内,一次装夹用刀在4把以内,一般的经济型数控车就可以.最好用伺服的.闭环控制比较安全,价格也不贵,大约在60000块大洋.特别适合精车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至少要提供电脑编程的传输接口,如果用数控刀具,不用电脑编程斜面等的精度是很难达到的

网友:

主要是:加工直径,回转直径,刀位,主轴功率,加工长度,零件精度,批量大小,零件的复杂性。
、还有最主要的是你们工厂计划要化多少钱。数控车床从三四万,到一百几十万都有。

网友:

3,4万的千万不要用,我们3年前买的,现在老是出现步进电机失步,危险啊.主要是厂家润滑设计不合理,自己修了好几次了,.有时间的话早改他的润滑方式了

网友:

现在有一款 全日本进口的 带后动力头的书控车

效率相当的高  能够侧面铣平面  侧面攻螺纹  侧面打孔等等

等下我弄点资料上来

网友:

这个里面是机床的相关资料(我不是卖机床的哦^>^

网友:

我可是做了近三年的机床售前技术四年了,车床搞了近十年了。8楼说的可能是马扎克吧?

网友:

九龙做的基本上以小车床为主,100MM以下的

网友:

恩  老木说的不错
现在大批量的零件很多都用到车  所以他们装备了后动力头

他们直径是 22mm以下的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