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龙螺旋面展开图,求展开图半径.---请教

楼主(2007-08-13):
求助高手: 搅龙螺旋面展开图,轴径60mm,叶片直径320mm,螺距260mm,求展开图半径. 谢谢.

网友:

在钣金加工专栏有帖讨论过(关健词;螺旋面 展开)

可以查看http://bbs.cmiw.cn/forums/100355/ShowPost.aspx

你自己先算一下,我来校对,

网友:

我是在校学生,类似的东西我也做过,
你就看看吧,也许对你有所帮助;
用画图法做大概是这样的,
以叶片周长的一半画根直线,再画轴周长一半的一条直线与其平行,两线距离为130(320-60的一半)左平齐
作一垂线垂直两线过两线左末端,然后把起初画的两平行线右端用直线连接,并沿长交垂线一点.这点到直线的距离就是展开半径

楼主:


楼主:

?

网友(2009-04-12):

展开图,外径376,内径116,开口角度43度
OK?

网友(2010-05-10):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