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全自动银行工作系统,你有什么见解?(讨论)

楼主(2007-08-13):
设计一种全自动银行工作系统,你有什么见解?

功能包括

1  存折处理系统,可以自动翻页,自动识别,自动翻到空白处打印。

2  卡系统处理系统,你有什么高见可以增加保密性?

3  处理零钞系统,精确找钱,零钱不够时,怎么办?

4  多任务处理功能,包括收何种费,卖电,卖水等,

5  放在户外,有什么好的措施进行防范。

6  钞票识别系统,在现有的功能上,你有什么好办法,既可以提高识别精度,又可以降低退钞率?

网友:

大佬.
如果全用电子卡,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归隐大侠的问题好实际,赞个.
只对第一个有点小小看法,现有的存折,要做到自动翻页恐怕不容易,如果把存折设计成Z型折叠的本子,这样就容易多了.

楼主:

翻页也容易,用-- 吸 --35度角---推平,既可。不会多翻页。

网友:

我们这边的信用社的ATM可以使用存折插入和信用卡实现一样的功能,可以自动识别,在空格处打印,但能不能自动翻页没试过,查询工资的时候都是自己翻到那页才插进去的,然后自动补登信息,打印!

网友:

要是一下吸了几页的话怎么办?另外,那还得为它准备一台空压设备啊?晚辈愚昧,想到的就只有这么多。

网友:

要零钱钱充足感觉自动准确找零应该不是很难,但零钱不够的时候怎么办?真的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页也容易,用-- 吸 --35度角---推平,既可。不会多翻页。

早年的打印机复印机就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吸的方式已经淘汰.

按存折的厚度用辊搓出来还是很难.吸还是可以实现的。

还有.前段时间设计的自动翻书机.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书都能翻.存折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