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机钳口出现卡死---[求助]

楼主(2007-08-13):
500T拉伸机,钳口角度12度(单边),拉伸时出现钳口卡死。

要松开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寻求高手~~

网友:

一般情况牵引力卸去的时候,很轻松就可以松开,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怎么回事才好分析!

楼主:

钳口的简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