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压力阀的,原理图有点看不懂---求教

楼主(2007-08-14):
各位液压高手,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一个关于比例压力阀的,它的原理图有点看不懂,希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比例溢流阀,图中所指的是主阀,后面两个是先导控制阀,上面是比例调压,下面是手动安全,主阀芯力平衡由左侧的泵出油压力,右侧是弹簧力和导阀控制压力,和普通先导溢流阀的原理是一致的,具体分析过程可参照相关教材和资料进行分析

网友:

标 VP的是个比例阀,而你图中指引线那个是个插装基本元件.  不只对否?请指教

楼主:

谢谢赐教,上面是一个拆弯机的油路图,还有一个问题,我见好多拆弯机上的比例压力阀都有这个插装件,它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你的原理图不全面,在插装阀的阀芯中间应该有一个节流细管,用以引入先导油,或者从主油路上单独开口引出先导油经节流空后进入阀芯背面。由于主油路处压力等于阀芯背部油压(即把它平衡掉),弹簧就把阀芯压死在阀座上,此时不溢流。如果主油路压力也即先导油压力大于比例溢流阀或安全溢流阀设定值,该溢流阀开启,主阀芯背部油走掉,由于节流效应,补充过来先导油压要低于主油路压力,主油路压力推开插装阀的阀芯而泄荷。

网友:

来个实物图供参考!这个阀可查资料!调压力就靠后面的那两个溢流阀!

网友:

痴大侠,参加商务会员才可以留联系哦:)

网友:

你这个图上面泵的画法应该是个定量泵,泵的输出压力由泵出口的这一组溢流阀组件决定,这套系统应该是压力在不同的工况下是不同的吧,不同的泵输出压力则由这个比例溢流阀调定.
- Q2 s4 K$ A5 X7 l3 g应该是压力需要自动控制变化才使用那个比例溢流阀的吧.

网友(2007-11-15):
同意液压博士和大卫的说法,另外有许多比例溢流阀自身带安全阀,以防比例溢流阀出故障,出现超压.

网友:
阀芯上有个阻尼孔,有部分油经过道了后面的控制油路,图上是有最高限压阀和安全阀组成!!

网友:
有收获,顶上!表示感谢

网友:
非常赞成贝贝博士和大为的分析,向你们学习的地方真不少

网友(2008-04-09):
我不懂充懂也来说一句,贝贝博士和大为的分析基本是对的,但一般来说,逻辑阀阀心左右两端实际液压作用面积不等,平衡时,两边的压力与作用面积大致成反比,就这个图而言,右端的溢流阀能以较小的压力调定左端的工作油压。(注意,这里的压力按照严格的物理定义,是指的压强)。

网友:
分析太好了楼主真有学问啊

网友(2009-11-26):
这里专业人士还不少,学习了

网友:
顶上!表示感谢

网友:
压力控制系统中最典型的一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