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车床上装丝锥做?

楼主(2007-08-14):
说来惭愧,我这个所谓的工程师,连很多基本的都不懂.请各位教我啊!谢谢!

6 P0 \6 |# G o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M16的锣孔通常都是丝锥加工的。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加工内螺纹孔,一般M20以下用丝锥。M20以上可以用螺纹刀。但如果要求很高,这种非标车刀也可以买的。还有用丝锥加工时要注意机床的主轴功率及刀塔的刚性,不然M16深35会有困难的。如果量不大就用手工吧(导向用丝锥攻下)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外圆要求如果不高,可以在车床上直接用卡盘夹外圆,用尾架攻丝

楼主: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谢谢各位!

今天是我第二天来这公司上班,车间里有些什么设备我都还没搞清楚,主管上午就给了一张清单让我编制工艺和设计夹具.数了数,竟然有22个零件!可把我吓坏了!!
呵呵,不过,好在22个零件可以分成四3类,而切都不是很复杂,再加上各位朋友的帮忙,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好22份工艺流程表了.

下面是我上午做的一个零件的工艺流程表,图纸在附件里.

零件图号:5517-4

工序号        工序名称        工序内容                                          工艺装备        备注
1        下料        切割φ30棒料长度为252;如材料表面差,则换成φ32 带锯 切断刀具宽度最好为2mm
2        钻孔        钻孔至φ16        普车
3        粗车外圆        夹毛坯,粗车外圆至φ28.5左右                     数控车1
4        精车外圆        精车外圆至φ27.8±0.1                            数控车1
5        精车孔        精车孔至φ18.5(+0.2/0)                            数控车1
6        切断        切断长度为21.6,保留0.5左右的余量           数控车1
7        车球面        数控车车球面Sφ100(0/-1)                            数控车2
9        车槽        车宽度为2的槽                                数控车2
10        车总长        车总长,切断                                数控车2

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楼主你 的机床是什么?这必须的,才知道工艺。

楼主: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车间里有普车和数控车,铣床\钻床\加工中心都有.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有数控车就简单了,直接用棒料加工就可以了(如果要省时,内孔用普车先打),第一工序外圆,内孔直接加工完,后切断(不过有六个以上的刀位最好)。第二工序,外槽,全长(端面圆弧),内倒角。

楼主: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谢谢!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工序1.下料直径30mm,长度260mm
2.普车钻预孔至直径16,顶孔车外圆至图纸要求。
3.普车车一端面,切断长度至23(割刀宽度2.5mm,每件可以割十个)
4.数控软爪夹外圆,车端面车R,车槽,搪孔倒角。

楼主: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切断长度是22吧?

楼主: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多留1毫米是最后车端面的时候的加工余量,我看错了。

楼主: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切断长度还是应该22左右吧,因为零件长是21.1,留1毫米左右的余量应该够了吧?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是的,是22mm

网友:
Re: 这个零件,内螺纹是用小车刀车出来的还是在车床上装丝锥做?

真舒服  LZ 把我喊到你们公司去吧   我帮你拿包包  写工艺 给我6000/月 包吃包住好了^_^

楼主:

这是家新公司,招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很多人在混。我以前从没搞过工艺,所以基本的都不懂。如果你来,4500肯定没问题。再多了就看老板了。呵 呵。

网友:

我去搞现场管理或质量管理,行吗?
哈哈哈

网友:

这么好混事?楼主帮忙介绍我去吧:)

楼主:

你们这些高手来了,我这个低手怎么混得下去啊?!

网友:

15楼说得好,给我介绍介绍,或者活教我干,保质保量

网友:

可以用小的螺纹车刀,整体硬质合金的那种.

网友:

各位大哥好,小第来跟大家学习来了

网友:

I服了You 这样的工艺连一个简单的车工都会,LZ说自己是工程师还不会?
怪不的说单位人来人往的,这单位在里面没劲,说也太简单了吧,没前途。。。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2002年本科毕业,一直从事机械设计和项目工程师(铝合金压铸、CNC加工类),你说我是不是工程师?!
这家德国公司招聘我的时候是说有铝合金压铸厂的经验即可,所以我就来了。但没想到来了以后一直让我做工艺文件和夹具设计,这和当初说的是不太一样的。
以前我们做项目工程师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工艺。简单的零件,CNC车间的技术员(技校毕业的)手动编程;复杂的零件,技术员用Cimatron电脑编程。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美国的公司,公司里所有的机加设备都是brother的3轴半的加工中心。没有普通加工设备(除了模具组有几台铣床、车床和钻床什么的)。

说了这么多之后,我想问你,你又懂多少?!你连工程师和车工的区别都不懂!
我可以专门挑欧美的公司做,而且待遇还可以,请问您老人家在哪里高就?!
我们公司的确没前途,因为我才做了2个礼拜,离试用期结束还有两个多月呢,老板竟然给我加工资了!老板这么大方,公司的前途肯定有问题啊!看来我的确没什么前途。不过,没有前途不要紧,只要有钱途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零件的要求不是很高
可以采用双件加工

1.普车下料47,去端面毛刺

2.车(或者钻)孔16

3.数控车外圆、车内孔、靠端面、切槽至要求

4.数控车调头外圆、车内孔、靠端面、切槽至要求

5.普车切断

6.数控车端面球形成型,偏面至尺寸

网友:

能问楼主的公司是哪里的?

还要人不?

我想试试啊

网友:

普通车床(像6140等)就可以做了啊,尾部的内螺纹一般都是在车床上做出来的,尾架上先装钻头,钻好底孔后换丝攻啊~~~~

网友:

就是球面要求高的话上数控,低的话普车也搞定了。

楼主:

25楼的兄弟,
这家公司不好,我已经准备走人了,如果我叫你来,是害了你。

我在上海,工作遍地是,但好工作要实力加运气。

网友A:

放心大胆的写把,只要理论上过的去,尺寸上别出错就没问题,
因为下面干活的基本不会看的,干活的有时候是不会按我们的工艺顺序去做的,即使顺序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 A* N1 I D$ c K 放心大胆的写把,只要理论上过的去,尺寸上别出错就没问题,
因为下面干活的基本不会看的,干活的有时候是不会按我们的工艺顺序去做的,即使顺序很重要。

嗯,的确。很多活下面干起来都有自己的一套,除非你的路线有不同的车间或分厂,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只需要看看图纸即可,不怎么看你写的东西。不过也许老外的企业里会不同。

不过,虽然说他们没有完完全全地按照工艺文件来操作,但是活却给你干出来了,且合格!!~!~!

网友:

可以攻可以车也可以铣

网友:

         我想也分床子,普车一班是车螺纹数控车可以用丝锥但是否攻丝的G代码参数打开了吗
          数控加工中心可以铣扣也可以用丝锥攻牙

网友:

根据情况,如果你是粗牙螺纹,那么M24以下的都可以用丝锥,如果是细牙罗纹,1.5或者2毫米的螺距都可以用丝锥,不过根据你的生产计划,如果量大才可以,
用车刀也行,看情况,底孔越大,内螺纹在车床上越好加工,

网友(2012-05-29):
从事工装3年,工艺2年,现在工资也就那样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附件的

网友:
我们这里用丝锥的多,要是没有的话就改用小车刀调,不过内孔直径要大于20

网友:
数控车床用丝锥攻内螺纹,丝锥装在什么地方,刀架上还是后尾座上??  我的数控车后尾座不是自动的 ,还有如果装刀架上需要做什么零件夹丝锥吗??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A:
放心大胆的写把,只要理论上过的去,尺寸上别出错就没问题,
因为下面干活的基本不会看的,干活的有时候是 ...

正解,老工人不看也就罢了,毕竟他们工作经验足,更气人的是工作两三年的年轻人也不看,还把你编的工艺说的狗屁不如,干工艺受气,产品出了问题第一个挨叼的就是工艺!

网友:
可以车 也可以用丝锥,丝锥的效率较高

网友:
下个附件还要扣威望。。。

真心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