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材料SS400相当于中国45还是Q235B?(请教)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

相当于
Q235b

楼主:

2楼,但是Q235B的性能不等于SS400?性能比较接近45号钢

网友:

我单位一直采用的是板材235-A,棒材20#材料代用的.

网友:

你可看一下附件中的世界钢号对照表.

网友:

45#则日本材料为S45C

楼主:

但是性能比较呢?请教

网友:

机械性能235-AGB/T700-2006   σs=235,σb=375~500
SS400     σs=245,σb=402~510  .

楼主:

谢谢八楼,但是我们公司的外协厂老是用45代替SS400。能行吗?对了表面还要处理(镀镍)

网友:

材料以优代劣,如不是用于配合螺母,当然可以.表面处理对其性能不影响.  当然如用45代替,45#应热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

网友:

Q235B:含C-0.12~0.20%,Mn-0.30~0.70
   金属结构件,心部强度要求不高的渗碳或氰化零件,拉杆,连杆,吊钩,螺栓,螺母,套筒,轴及焊接件.

45:含C-0.42~0.50%,Mn-0.50~0.80
   强度较高,塑性和韧性尚好用于制作承受载荷较大的小截面调质件和应力较小的大型正火零件,

网友:

SS400=Q235

S45C=45#

网友(2014-08-14):
学习了,还是Q235好用

网友(2016-07-14):
我得下载附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