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真空热处理后变形量大约多少---[请教]

楼主(2007-08-14):
我们现在有一个零件要真空热处理,但不知道热处理后的变形量,希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师傅指点。零件材料为W6Mo5CrV2,零件长度180mm,截面尺寸30.5*30.5,并且零件上有孔(需热处理前加工),在正常情况下,该零件真空热处理后变形量大约多少?

网友(2007-11-02):
如果采用了合适的装挂方式,弯曲变形量小于0.1

网友:
0.1具体是什么啊,是全长的0.1%还是0.1弧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的变形量不会大于0.05MM,一般就是0.02-0.03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