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几个液压阀是什么阀

楼主(2007-08-14):
有哪位知道这几个阀是什么阀吗?我查不到,它们都有些什么用途

网友:

没有附件?

楼主:

就是这三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就是这三个,谢谢!

 l" d

第二个阀我觉得是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一通电起是否导通油路的作用,相当于液压开关

网友(2008-08-03):
第一个是液控单向阀。

网友:
第三个好像是利用控制又来进行转变流向的阀,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见过,不知道对错!

网友(2008-09-19):
第一个是减压阀
第二个是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