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搅拌车抖动

楼主(2007-08-14):
最近发现,我厂的搅拌车在正反转转换时车子有发抖的现象,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消除呢?

网友:

在转换旋向时,系统会出现最大的转矩,一定工让搅拌筒停稳后再转换方向,这是操作不当引起的问题。
就液压系统本身来说,液压泵内的配流盘出现异常情况,以致配流泄漏交替出现,使液压马达的输出转速出现起伏,可连接上补油测压表检查,此时会发现补油压力在搅拌筒出现抖动时随之起伏,这时一般是要更换配流盘及衬盘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每台车都出现此类问题,应该不是配流盘的原因吧

网友(2012-06-15):
搅拌车换向时如果减速机的齿轮间隙过大,会导致换向时整车晃动,建议你将马达拆下,用手盘动减速机输入花键,由于存在减速比,一般空转行程不超过半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