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体和套圈材料必须一样吗?

楼主(2007-08-14):
如题。请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

有些成分是一样的,有些轴承不一样,看干什么的轴承,即使材料成分是一样的,材料的压缩比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两者的性能指标也不一样.

网友A:

滚动体和套圈材料可以不一样

滚动轴承的套圈和滚动体,一面反复承受高接触压力,一面进行伴随有滑动的滚动接触。保持架,一面与套圈和滚动体的两旁,或其某一方滑动接触,一面承受拉力和压缩力。因此,对轴承的套圈,滚动体及保持架的材料、性能、主要要求如下

套圈、滚动体材料所要求的性能:滚动疲劳强度大 硬度高 耐摩耗性高
保持架材料所要求的性能:尺寸稳定性好 机械强度大此外,还需要加工性好。根据用途不同,还有要求其耐冲击性、耐热性、耐腐蚀性好。

  套圈及滚动体的材料: 套圈及滚动体通常使用高碳铬轴承钢。大部分的轴承,使用JIS钢种中的SUJ2。大型轴承使用SUJ3。SUJ2的化学成分,在世界各国,作为轴承用材料已规格化。比如:与AISL52100(美国)、DIN100Cr6(西德)、BS535A99(英国)等均属同种钢。

保持架材料:冲压保持架的材料,使用低碳素钢。

网友:

滚动体和套圈材料可以分别是工程塑料如尼龙或是轴承钢,不锈钢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请各位多多赐教。

你所说的滚动套圈应该是轴承内外圈吧?请看我下面的解释,不知是否明白

楼主:

刚看到楼上各位的回复,非常感谢大家。我这有一篇论文,里面介绍了一种新型的空心圆柱滚子轴承
里面说的性能非常好,不知现在国内是否能达到这个水平,可以给各位做个参考。

网友(2011-03-20):
侃侃,看看吧 看看侃侃看

网友:
不幸拉 不幸 怎么不能下载啊

网友:
怎么回事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
滚动体跟轴承内外圈的材质可以不一样。

网友(2011-07-15):
你说的空心的圆柱滚子轴承,以及圆锥滚子轴承,我们厂子都在生产,能承受很强的径向载荷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A:
滚动体和套圈材料可以不一样

学习了,谢谢!!!!!!!!!!!!!!!111

网友(2021-04-20):
可以不一样,如冲压滚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