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粉色的是什么磨料的砂轮?---请教

楼主(2007-08-14):
各位大虾:

     我知道砂轮的磨料分为氧化物系磨料,主要就是三氧化二铝;碳化物系磨料、高硬度系磨料,人造金刚石、立方碳化硼。

( w s

   对于氧化物系磨料的砂轮,我们是不是能从外观颜色上来区别呢?比如白刚玉、棕刚玉。

. H% a u6 Y8 d8 ?

     如图,里面白色的是白刚玉小砂轮、棕色的是棕刚玉小砂轮、金属色的是人造金刚石砂轮,那么,粉色的是什么磨料的砂轮呢?

网友:

不是粉色,是玫瑰红或紫色,属氧化铝系铬刚玉,韧性好,研磨光洁度高。

楼主:

铬刚玉和白刚玉在硬度上相当,但是韧性好于白刚玉。
白刚玉常用于磨锋钢,那么铬刚玉在使用上与白刚玉还有什么不同之处? 还望执教。

网友:

铬钢玉介于棕、白刚玉之间,比白刚玉磨削效率高,已加工表面粗糙度值小,适于磨削表面粗糙度值要求小的高速钢。

网友(2009-10-29):
楼主所指的是铬刚玉(PA)。
它是以工业铝氧粉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金属氧化物,在电弧炉内冶炼而成,其色泽为浅玫瑰红色,硬度与白刚玉相似,韧性比白刚玉高,适用于高速钢、合金钢等高强度材料的加工,切削效率比白刚玉高,故广泛用于工具磨、内外圆磨、仪表零件的磨削加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1-08-09):
引用 楼主:
铬刚玉和白刚玉在硬度上相当,但是韧性好于白刚玉。
白刚玉常用于磨锋钢,那么铬刚玉在使用上与白刚玉还有 ...

铬刚玉磨料的性能特点
铬刚玉的生产工艺与白刚玉大体相似,以工业氧化铝粉为主要原料,只是铬刚玉在冶炼时加入了0.5%-3%的Cr2O3。加入氧化铬冶炼后,得到的铬刚玉熔块颜色为玫瑰粉色,因而铬刚玉也称为粉红刚玉。

添加氧化铬的作用是:
Cr2O3与Al2O3之间形成连续固溶体,在刚玉中Cr2O3以置换固溶体状态存在于刚玉晶体之间,铬以Cr3+取代Al3+存在于刚玉晶格内,使晶格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形,导致晶体中晶面距离增大。从性能上看,增加了晶体的抗冲击能力,改善了刚玉的物理机械性能,磨削能力和韧性。

与白刚玉相比,铬刚玉的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以46目和80目为例):

试样规格

堆积密度 (g/cm3)结构分析(%)韧性(%)研磨能力(磨玻璃)
单晶体紧密集合体集合体
铬刚玉46目1.88

65.2-69.717.3-17.913.5-16.9130-150
铬刚玉80目1.72 103-106
白刚玉46目1.8265.1515.2519.60100
铬刚玉80目1.58 100

由于铬刚玉具有更好的韧性,用于生产磨具制品时,能显著提升磨具的使用寿命,锋利度,磨削力等性能,也可以防止磨削过程对工件的损伤。

联系weixin :hxml1919

网友:
铬刚玉磨料的性能特点
铬刚玉的生产工艺与白刚玉大体相似,以工业氧化铝粉为主要原料,只是铬刚玉在冶炼时加入了0.5%-3%的Cr2O3。加入氧化铬冶炼后,得到的铬刚玉熔块颜色为玫瑰粉色,因而铬刚玉也称为粉红刚玉。

添加氧化铬的作用是:
Cr2O3与Al2O3之间形成连续固溶体,在刚玉中Cr2O3以置换固溶体状态存在于刚玉晶体之间,铬以Cr3+取代Al3+存在于刚玉晶格内,使晶格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形,导致晶体中晶面距离增大。从性能上看,增加了晶体的抗冲击能力,改善了刚玉的物理机械性能,磨削能力和韧性。

与白刚玉相比,铬刚玉的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以46目和80目为例):
试样规格
         堆积密度 (g/cm3)        结构分析(%)        韧性(%)        研磨能力(磨玻璃)
单晶体        紧密集合体        集合体
铬刚玉46目        1.88
         65.2-69.7        17.3-17.9        13.5-16.9        130-150
铬刚玉80目        1.72                                            103-106
白刚玉46目        1.82        65.15        15.25        19.60        100
铬刚玉80目        1.58                                            100
由于铬刚玉具有更好的韧性,用于生产磨具制品时,能显著提升磨具的使用寿命,锋利度,磨削力等性能,也可以防止磨削过程对工件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