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圆盘内的偏心孔怎么加工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8-14):
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圆盘的偏心孔,应该怎么加工或者怎样装夹,使用怎样的夹具比较合理,方便,简单.由于小弟刚涉足机械行业,很多东西不懂,特意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Re: 加工圆盘内的偏心孔怎么加工比较好?请教各位前辈

用四爪卡盘就可以了。如果偏心不大,在三爪的其中一爪上垫一块厚度等于偏心的铁块。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用四爪找正。加工方便,不用做工装。

网友:

单件四爪找正
大批做偏心工装

网友:

同意四楼意见。

网友:

就是二楼的。如果只有一个孔,量大时。刀具放在主轴,零件放在拖板上就行了。

网友(2010-05-03):
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