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立式冲击破碎机的使用效果---[请教]

楼主(2007-08-14):
PL立式冲击破碎机,在破碎石英砂岩中的使用效果如何?请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大材小用了!过粉率可能会过高!石英砂应该是要颗粒状的产品吧!而且抗压强度也不大,如果我说的对的话,那么选用环锤破效果会好一点,关键是产品过粉率底.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一点!因为不了解产品的用途,故此意见公供参考!

楼主:

望山石老兄,石英砂用作玻璃原料,粒度大于0.075mm,小于0.85mm,想考察一下用PL-850立式冲击破做棒磨机前的细碎作业设备,拟从小于60mm破碎至15mm以下,原料的硬度很高,基本情况这样,老兄再参谋一下,另外请教环锤破的锤头与PL叶轮耐磨体(锤头)在破碎类似性质的物料时,消耗相比如何?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我的经验破碎机选用"层压式"破碎机及双腔回转式破碎机的使用效果优于任何一种破碎机!磨机就选用"带筛磨".我们这边的磨料厂用这很成熟!这种投资最小效果最好!

楼主:

谢谢老兄对破碎机的指点,老兄提到的带筛磨在棒磨砂岩能否取代传统的高频筛湿法分级,或近来较多应用的受阻沉降器水力分级?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们这边的刚玉(磨料厂)都在用这种设备。

楼主:

谢谢了

网友(2008-06-28):

关于这个项目,不访了解一下“贵州成智重工”的立轴破,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多业绩,在水电项目上更为出色,以“多破少磨,以破代磨”为称号,为客户解决了总多难题,大大节约运行成本。  详情请联系: QQ  624735597, 13765836644   (提供参考资料和相关参数)

网友(2009-01-18):
听说过成智的破碎王立破,不错

网友(2012-01-30):
立冲也是可以的,我们已经做过相关项目,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3-04-08):
立式破碎机,没见过

网友(2013-07-26):
有破碎和粉磨等矿山设备图纸,需要的话请联系qq233638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