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传感器测量电路中必须用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

楼主(2007-08-14):
为了减少测量误差,压电传感器测量电路中必须用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

请教。

网友:

你说得对,高输入阻抗可以减少因测量电路造成的分压或分流,对电路的影响较小,测量精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