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式、压阻式、压电式传感器比较---[讨论]

楼主(2007-08-14):
以下是我的个人观点,请大家讨论

5 c; X2 x& } W( ]' {3 E

1.应变式传感器
  应变式传感器是把力的变化转换成电阻值的变化来进行测量的,应变片是由金属导体或半导体制成的电阻体,其阻值随力所产生的应变而变化。应变效应是导体受机械变形时,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现象

2. 压阻式传感器
压阻式传感器的灵敏度比金属丝式应变片的灵敏度高,其精度好,而且响应频率好,工作可靠,缺点是受温度影响较大,应进行温度补偿

压阻效应是物质受外力作用发生变形时,其电阻率发生变化的现象

3.压电式传感器
   压电式传感器的原理是基于某些晶体材料的压电效应,目前广泛使用的压电材料有石英和钛酸钡等,当这些晶体受压力作用发生机械变形时,在其相对的两个侧面上产生异性电荷,这种现象称为“压电效应”。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不能用作静态测量,一般用于测量脉动压力,不能测量静压力;
   压电传感器产生的信号很弱而输出阻抗很高,必须根据压电传感器的输出要求,将微弱的信号经过电压放大或电荷放大(一般是电荷放大),同时把高输出阻抗变换成低输出阻抗,此信号才能被示波器或其他二次仪表接受

' ]1 c, C |5 J1 F% A6 Y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你在楼上的发言: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不能用作静态测量,一般
用于测量脉动压力,不能测量静压力。

你说的是对的!

我有一个办法能够让“压电式压力传感测量静压力”,既:
将压电传感器当做电容,做一振荡器,就可测量静压。

其原理是:当压力变化时,振荡器的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syw  070815---0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 网友好!

你在楼上的发言: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不能用作静态测量,一般
用于测量脉动压力,不能测量静压力。

你说的是对的!

我有一个办法能够让“压电式压力传感测量静压力”,既:
将压电传感器当做电容,做一振荡器,就可测量静压。

其原理是:当压力变化时,振荡器的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syw 070815---00.31

8 l3 Y l- _' \7 @, q

测量静压与测量动压,用压电传感器测量有什么区别,我还是不懂

其静压测量原理是:当压力变化时,振荡器的频率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个怎样的测量原理呢?

那动压测量原理是 当压力变化时,其电荷大小与压力成正比?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不知你对LC和RC振荡电路是否了解。
用“压电传感器”代替电路中的C,就能得到一个固有频率的振荡信号源。

用竹筷子“向压电传感器”施压,该电路的固有振荡信号的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syw  070816---05.15

网友:

二楼说得已经有实际的应用。

不知道两位对膜厚监控有没有了解?真空镀膜时,为了实时地检测沉积的膜的实际厚度,有一种技术就是用压电材料(石英)置于沉积室内和工件同时被镀膜。膜厚的变化(重量变化)会使石英受到的压力改变,从而这个晶振的频率发生漂移。从频率漂移量可以推论膜厚。

不过如果用这种方式测静压,貌似标定比较困难。如果动压叠加在上面的话,不知道压力变化频率和晶振频率的叠加是什么效果。信号处理俺不熟也。

网友(2009-08-17):
不是很了解,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