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转子如何加工,确保精度---[图,请教]

楼主(2007-08-14):
<>我以前的加工方法是,把转子内径和外径光车到尺寸,然后精车轴孔到尺寸,大概-0.03至-0.04这样,压轴;就成为转子部件了。
<>车的时候,外圆,内圆和孔都是一次装夹。压轴的时候也有顺滑的模的。不知为何,同轴度老是不够。按要求同轴度是0.05之内。可我压好轴后打跳动,好的0.08,差的更是达0.15这样。
<>   在此请教各位,看如何加工,能保证好精度,或者说需要怎么样的机床或是模具了。

网友:

楼主:你可不可以外圆放余量,转子压入轴后再车转子外圆

楼主:

   其实叱,外圆尺寸到没有内圆来得重要。毕竟内圆与定子之间的间隙直接影响电机性能。重要保证内圆。内外圆粗车再压轴,再精车,我也试过了,不知为何,跳动就是很大。所以没办法,来这里向诸位神仙请教!!!

网友:

这个我是专业的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你们的转子片需不需要单个片子进行热处理?

第二:转子是饶线的还是铸铝的。

通常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都是用:自动叠铆成型的  转子出来以后你只需要压入转子轴就可以了。

网友:

压入的轴对产品跳动也有影响的~~要控制好你轴与孔的配合量

模具出来的转子同心度可以保证在0.03以内  压轴后再精车 可以控制在0.05的

楼主:

转子片不需要单个片子进行热处理,材料是DW800;
转子是铸铝的,就是内外圆要车的。
   还有,我们是外转子,定子压入铝座中。
铸铝的转子中心压入轴,保证精度。然后定转子再配合。

楼主:

     轴的公差是8(-0.008~-0.013),孔的加工公差是8(-0.035~-0.045);本来理论是孔公差(-0.02~-0.03),因为加工表面问题,就放小了.
  转子铸铝后,有点变形,所以车起来就不止那几个丝了.

网友:

我看了你上面说的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第一:你们是铸铝以后再压轴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的转子片是怎么生产的,高速冲自动叠铆还是 普通冲人工叠?
这两种情况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转子片内外孔片不对齐,当轴塞进去的时候 片子就往外跑往偏心的一边跑。

我建议你们先压轴   再 铸铝  接着 车外圆(内孔就不用车了)

网友:

楼主那里的?以前的模具在那里开的?单冲还是级进?

楼主:

你好,我们是铸铝后再压轴的。转子片是高速冲自动叠铆。轴不与转子片直接接触,在铸铝转子与轴之间,还有一个轴套,要车的地方就是这轴套,车好轴套后再压轴的。
   先压轴 再 铸铝 接着 车外圆,这个办法我们也想过。压轴后再铸铝,可铸铝受热不同,轴与转子外内圆也有不同轴情况。那么车时,装夹就成了问题。如果是夹外圆车内圆,再套内圆车外圆,分二次装夹,偏心就会出现。套轴车内外圆,内外圆可保证是同圆度,可轴与轴套接触面少,下刀受力会发生偏。
  所以现在我们的加工方法是,夹铝盖端,车内圆外圆,车轴套。再压轴。可铝盖毕竟硬度不够

楼主:

我这里是中山,模具也是在中山开的。不过不是我们厂的,我们的转子片,都是外厂供应。
   关于电机性能的偏差(相较于大洋电机),我们对比材料, 大洋的是日本进口的片。我们是DW800,铸铝合金也略有不同。  定子参数一样,不知是否问题在这呢。

网友:

有详细图纸吗?可以不可以从转子片上做点工艺改进?
我传真0510-85166665  传真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

你们是中山大洋的?
那你认识大洋的李灼达吗? 我朋友

楼主:

从转子片上工艺改进?  改材料,还是槽型呢?  呵,材料我们换过二次了。
    老兄,好象你经常上网呀。能得到你的指教,谢谢了。

网友:

我天天在的
你们厂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公司也存在的

如果可以的话发张图纸来看看

过几天我问问大洋的朋友看看他们怎么弄的

楼主:

不知道哦,大洋那么大。  我只是小小的工艺员。而且已经出来了。
   图纸,关于转子加工方面,我就只有那么一张。上面那张了。
   转子毛坯内圆,67.7,车至68.7.定子内圆68.1,精车至68.

网友:

那你上面就说错了  你上面告诉我是外转子的呢?
那我现在告诉你需要检查的几个地方跟考虑的地方:
1、轴的同心度     2、轴外面哪个包的绝缘材料以后他的同心度   3、实际转子与轴的压入公差
4、转子片叠铆后的同心度及其轴孔尺寸(计算实际配合尺寸)  5、测量同心度的方法及工具精度
6、改变工艺流程(保证重要参数)  7、检查二次压紧后的产品尺寸(可能转子需要二次压紧)

网友:

<>好包意思看错了,去掉:“那你上面就说错了 你上面告诉我是外转子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