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分离机构,使蚕茧逐个通过---[请教]

楼主(2007-08-14):
请教各位高手,要设计一个机构,实现使蚕茧逐个通过,蚕茧尺寸长33-45,直径20-27.不知各位高手,有何建议?

网友:

不知道用螺旋输送可以不?

一般送水果的好象都这样送.

蚕茧的大小好象差距不是太大.

可以作到每个节矩只放一个.

转一下出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

不用设计,有一种螺旋式振动输送机很容易实现的.江浙那边多的是

楼主:

我要把雄雌结的蚕茧分开,一堆的蚕茧,要一个个检测。这个过程最好不要有人工的,螺旋运输机是不是会把蚕茧卡破?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检测方法是什么,但是这种振动输送机就是用于实现自动分选,排列的,肯定不会破,如果有合适的检测方法,很容易实现自动生产线的.你可以参观一些自动包装设备.

楼主:

但蚕茧有两个毛病,一,很轻;二,蚕茧之间会粘在一块。这样要用振动使它分开恐怕有难度。有没这个问题?

网友:

轻不是问题,粘的话自己设计个毛刷装置,用硬毛刷分开蚕茧,关于装置刚才看到社区里有个很好的帖子,主页上有个叫自动上料装置的文章,里面有个链接,链接到社区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个老腰上传了一个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解非常好

网友:

楼上的小老张网友很有道理,我在杭州时就看过蚕丝的加工,蚕茧的确会粘结。

网友:

     问题是你那雌雄怎么分开的,若这个能分开工的话,下面的就简单了,我家j 养蚕的,我对这个比较熟悉,如果一大堆蚕茧放在一起你只要拿一个会带动一把!所以用振动是不行的,并且每个蚕茧是很轻的,就因它轻所以一振动只会引起一大堆同时下落。还有一个问题是,你那蚕茧里的俑是死的还是活的,你需要的是育俑后产仔卖蚕种,还是取丝?如果你要的是丝的话,可以尝试去煮茧,这样蚕丝之间的丝连性就会小得多。再用输送装置运送(这样的装置很多,我想你也能想到)。

楼主:

分辨比较简单,用紫外光分辨。但需要逐个检测,这就要使蚕茧逐个通过检测通道,现在就需要这种机构。

楼主:

我是蚕丝加工的,要的是丝。我只负责机构这一部分。对蚕丝的加工过程是不太了解的,大哥,你能否说说?里边的蛹是死的,那是煮过的还是没煮过的?也就是我要在抽丝之前将蚕茧雌雄分开。

楼主:

俺还是个学生没啥经验。。。。。。

网友:

   在我们那边取丝前必将茧煮了,目的是为了让丝“软化”也就是不让真丝断。蛹是死的不一定要煮,一般大丝厂是采用烘,将蚕蛹烤死防止它蛾变。逐个检测是靠人工还是自动化的,不管怎样只要你能先将分开,后面的传输装置就简单了,还有你想让茧逐个通过检测雌雄吗?还是怎样?

楼主:

是的,要逐个检测。煮过之后,茧还是圆柱状的吧?不会散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