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预热塞资料,求

楼主(2007-08-15):
有哪位老师有关于柴油机预热塞资料请教一下?如工作原理、规格型号、装配尺寸等。谢谢

网友:

预热塞有什么好说的啊?
不就是一个加热电阻吗?
等我看看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啊

楼主:

风筝无线你好,请问是否找到了有关资料,谢谢

网友:
火焰预热系统组成

楼主(2007-11-08):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风筝无线老师

网友(2009-02-18):
自己做的吗?

网友(2010-04-21):
从地底捞起来 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浸在柴油里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