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金展开软件

楼主(2007-08-15):
求在CAD(2004以后版本)中使用的板金展开软件。谢谢!

我们使用的原软件只能在CAD2002以前的CAD中使用,现在改用CAD2007,原展开软件装不上了。

网友:

没用过cad。我一直用sw

网友(2007-12-15):
奇怪了,我怎么没有听过CAD也有这样的插件,楼主,可以不可以上传你手上的插件啊.

我一般简单的就计算,复杂的就用SW展开的.

网友:
请楼主把你那2004的钣金展开插件传来看看呢/我们一般是用PRO/E或SW,没有3D的就是CAD对接展开!

网友:
我做了将近3年的钣金设计了,有的零件折数多的时候有十多折,但我也没用展开软件。不知是否落伍了!
  我接触的到的材料有铝,铜,钢板,且厚度都不一样。都是先试折10片,求出平均延伸长度,就是折弯系数了。

网友(2008-01-21):
引用 楼主:
求在CAD(2004以后版本)中使用的板金展开软件。谢谢!
我们使用的原软件只能在CAD2002以前的CAD中使用,现在改用CAD2007,原展开软件装不上了。

请版主试试金林钣金展开软件,
金林钣金软件V1.7(CAD2006)
共有100个构件,能在CAD2004--CAD2006绘出展开图,有两种标注方式:长度标注和坐标标注,有折边功能,绘出坐标图后可以增加某些边的宽度,修改某些坐标点的坐标值

楼主(2008-03-10):
请问yanglinquan大侠

    您的软件是试用版吗?
    我们现在用的是CAD2008,不知您是否还有高版本的?

网友(2008-04-16):
可以参考一下,但不能过分依赖展开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yanglinquan大侠

    您的软件是试用版吗?
    我们现在用的是CAD2008,不知您是否还有高版本的?

我的是正式版本,支持CAD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