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不锈钢的硬度提高到220以上---[请教]

楼主(2007-08-15):
求教各位,怎么能把不锈钢的硬度提高到220以上

网友:

楼主您好!

请问您的不锈钢是什么牌号,有部分牌号的材料是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其硬度的,而有部分牌号本身已经有相当的硬度(HRC35左右),不过您说的220是哪一个硬度单位呢?

楼主:

材质316  硬度单位HB220
多谢指教!!

网友:

很遗憾,根据资料反映,不行。

网友:

表面渗氮不行吗?

网友:

特殊定做一批钢材,适当提高钢中的含氮量,但锻造和机加工以及耐蚀性能都会下降。

网友:

布式硬度220本来就不高,如果是表面硬度就是5楼说的表面渗氮(也有渗碳),如果是整体就只能是6楼说的特殊定做一批钢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