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式与磁电式传感器都只能用于动态测量吗?---[请教]

楼主(2007-08-15):
压电式与磁电式传感器都只能用于动态测量吗?---[请教]

所谓的传感器动态测量与静态测量的基本测量原理到底有什么具体区别呢?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从能量守恒的观点来分析,所谓压电、磁电,都要“生电”,静态测量没有能量转换,无法“生电”。呵呵
当然了,可以用专业一些的解释:压电效应伴随有电荷分布的改变,静态测量时电荷会随时间泄漏,无法形成稳定的输出。磁电是发电机的原理,不用说了。
所谓静态,不如说稳态。动态测量、静态测量只是针对被测量是稳定(直流)信号还是交变信号。以加速度(振动)测量为例,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自由落体的加速度是稳定不变的,只能用适合稳态加速度测量的压阻式、变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正弦振动,加速度测量可以用压阻式、变电容式,也可以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正弦振动的频率趋近于0,则近于稳态,所以压电传感器的工作频率理论上只要电路作得到,可以很低近于稳态(例如ENDEVCO的一款震波传感器低频可以做到0.0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