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动机,用在磨粉机上的,谁家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8-15):
国内有哪些生产无刷直流电动机著名厂家?,扭矩要达到110NM,转速最好比较低,500r/min 就可以。

 s& u7 N" ]

我查了好多生产无刷直流电机的,都是小扭矩,小功率的,我是用在磨粉机上的

* a7 D) _# k ^" R

请大虾指教,有哪些厂家的无刷直流电机做的比较好?

多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急得想哭了,我找了一个星期了也没找到大扭矩大功率的。急啊

网友:

我要中力矩高转速的

大概3500-4000RPM的

功率在20W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110NM有没有打错?

那力量也太大了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无刷直流电动机可以用来精确定位吗?我用无刷直流电动机来控制磨粉机上的磨辊轧距调节,看的论文说用无刷直流电动机,但是今天打电话给卖电机的,人家说无法实现精确定位,只能用伺服电动机

网友:

小CC 你好

“扭矩要达到110NM,转速最好比较低,500r/min 就可以。”这个电机很大的。
把问题再介绍详细些好吗。你的磨粉机又是磨什么粉的机器?

楼主:

我在飞,你好,整个情况是这样的fficeffice" />

 R0 X

磨粉机,是磨面粉的机器。现在的国内磨粉机大都是手动气控调节磨辊的轧距和离合闸,我要改成全电控的,即用电动机来驱动磨辊,实现磨辊的离合闸及精细轧距调节。我选用无刷直流电机加滚珠丝杠来实现。

原来驱动磨辊的气缸是直径80,行程75,压力0.5mpa。我选用的滚珠丝杠导程P是ffice:smarttags" />10mm=0.01m,我今天初步计算了一下等速状态时的扭矩为

 T=FP/2*3.14*0.9=2600*0.01/2*3.14*0.9=6N.M

 公式中P是导程,3.14是圆周率,0.9是丝杠传动效率,这个公式是我在书上看的计算电动机所需扭矩用的,我要带动的磨辊要有1000Kg,这能带动吗?我是不是算错了?

好着急啊,一直选不出电动机来,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 ~

多谢指教!

 g

网友:

扭矩这么大一定要通过减速机来达到,精确定位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