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技术

楼主(2007-08-15):
真空元件选型和计算

网友:

资料太少了一点,能有整套的么?谢谢楼主!

网友(2007-10-14):
这是个传感器的吗?大罗看了,没逐字逐句看,我这里也有一些传感器资料,要不我跟帖加上吧

网友:
一些 传感器和继电器说明书

这是我们做实训时候老师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当时的实训是PLC,我们学校给我们新买了一套模拟生产线的设备,说来很大实际并不很大,这些就是上面的原件说明书,不知道有用没有啊

金属检测接近传感器-OMRON E2E-X5F1.pdf

网友:
接着传

本来不打 的,怎么不能一起传送啊  ,还得一次一次的

OMRON MY4NJ继电器.pdf

网友:
继续

本来不打 的,怎么不能一起传送啊  ,还得一次一次的

网友:
继续

还有这两个 ,也不是知道有用没有哦

网友:
接着

不知怎么的还丢了一个 啊,现在补上

网友:
接着

奇怪啊  怎么会使啊,传不上来呢,再试

网友:
看这次传上来

希望有用,版主我可不是灌水啊,可能是网络质量问题,每次添加完附件结果出来界面上没有
是不是太大了传不上来啊 ,我压缩了一下,原来前面都是因为这个啊

网友:
楼上的精神可嘉,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
求助:真空密封元件的选择。通常我们用的O型圈都是在高压下面使用,那在真空度较高(比如1Pa或者更低)下应该选什么做密封件呢?请各位大虾说说!

网友:
真空下选密封是以比压来选,一般比压大于13kgf/cm^2足够。
这些真空设计手册里有讲,里面还有计算好的标准沟槽与O-Ring尺寸,请根据你的密封尺寸去选用。